联想SL400不定时掉电加不充电维修

楼主(2012-11-06):
    此本接过手,能上电不充电,有时能显示,但是不定时掉电,有时上电不显示。不显示电流在0.34A左右不掉电,貌似是不跑U。拆机后,没头绪,于是待机情况下直接查VSUS电压,+3VSUS正常,+5VSUS正常,+12VSUS只有7V明显偏低 查1脚供电19.6V正常,3EN脚开启3.3V正常。直接更换U8101后,+12VSUS正常。上电后能进系统不再掉电。  于是乎装好机器上上电池,晕死不充电,但是用电池又能开机,充电指示灯也在闪。没办法又得拆机。

接下来就是不充电维修,首先把充电的MOS管测了一下OK,查电池口SMB0_DAT 和SMB0_CLK对地阻值一致,插上电池SMB0_DAT 和SMB0_CLK都有3.3V 电压正常,查TS1#装上电池为低,拿掉电池为高正常, 插上适配器和电池查BAT1_IN_OC#(电池检测信号到EC,高为电池不存在,反之) 和AC_IN_OC#(适配器检测信号到EC)都为有效的低逻辑 。其实在充电指示灯上就可以看出来了充电灯闪说明EC有读取到电池信息,量量以防万一呵呵。 接下去查 充电芯片的工作条件,观察了一番,叼被人动过的,R8807卸掉了,不仔细看还真难判断出 。没装R8807时此脚有1.几V电压,装上待机为0V。此脚为输入电流监视器输出。装上电阻心喜以为会好的。高兴的装上电池插上电。晕,还是一样待机电流0.018A,充电指示灯闪。

接着修吧估计一修哥可能做手脚了,挨个查吧C8813  ,C8816有动过的痕迹,直接换掉。查芯片条件,第一脚DCIN供电19.5V正常,2脚LDO线性电压5.4V正常,3脚ACIN适配器检测输入2.2V正常(此脚只要大于2.0V则为检测到适配器,ACOK做出相应动作)4脚REF基准电压输出4.2235V测为4.22V正常(芯片内部线性稳压提供)。5脚PKPRES检测电池存在信号,高电平关闭充电反之正常。6脚ACOK浮空。7脚MODE 模式选择脚用作电芯数量选择 ,此脚实测为0V成了调节模式了,先放一边留个悬念,此脚不对头嘻嘻。8脚就不用介绍了吧上面有介绍了。9脚电流源极限输入,为当前的电压设置电流极限 ,我的是2.4V,这个脚与不充电无关了。10脚ICTL(输入)设置最大输出电流,有3.1V电压 这个就不用解释了自己看吧。11脚VCTL(输入)设置最大输出电压,10和11脚都是设置充电的。12脚CCI(输出)电流调节环路补偿点。13脚CCV电压调节环路补偿点。14脚CCS输入电流调节环路补偿点,这三个脚电压不记得了,CCS好像有1.几伏。  16到28脚量了一下线路都没开路。

于是反过头来查,芯片供电正常,充电电压、电流都设置正常,唯一缺的就是MODE电芯数量选择脚了。此脚为0V, 难道是Q8804B或是Q8809给拉低了。查EC发过来的BATSEL_3S#和BAT_LEARN都为0V  ,按原理说明此脚应该是浮空的电压。测量CHG_MODE对地阻值不短路。于是直接换了充电芯片OK 了。
呵呵,今天太闲了,所以就来论坛发发贴了。赚点小积分。  不过此类机不充电也是蛮多的。

网友:
楼主对8725的原理很了解嘛

海军海军,陆军支持。

网友:
不得不说你很专业

网友:
看你把充电芯片的引脚定义搞的很仔细的嘛。。。。厉害

网友:
楼主,要是这样的机器 没电路图 你能搞定吗?

网友:
这样热门维修的机器肯定有电路图的啊。我们老师之前给我们分析过max8725,听你这一通下来,我哦多么希望我也能修的出来!

网友:
这2天真好看来一个SL400的上电时序图 哈哈 我知道VSUS是待机电压O(∩_∩)O哈哈~ 至于电池不充电嘛 我最多也就换个芯片了 能好就好 不好我就头大咯 楼主厉害

网友:
楼主的技术真是高啊,真是佩服

网友:
LZ芯片分析熟练  高手

网友:
不得不说 你根本就不属于芯片级嘛  你已经绝对是线路级的了  到底是如何练就这样的本领 佩服啊

网友:
这辈子能到你这样的水平就知足了

网友:
芯片脚的定义讲的很不错哦 功底很深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