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维修CRT的师傅进来解答一下

楼主(2012-11-06):
一台CRT的显示器不通电,我把电路板取下来不接显像管,包括视放电路也一起拿下来,直接通电测试行不行,因为插着显像管根本不好测电压.就像图片那样通电行不行,请师傅们指点一下.

网友A:
不会吧,哪用这么麻烦,把板子竖起了基本上都能测各部分电压了

网友:
完全可以,主要看你修哪类故障,电源,行电路,拆板修都行

网友:
没有师傅在 建议你不要修这个了 危险

网友:
可以的  高压包绝缘处理一下。以前都是这样带板回来维修

网友:
把行断开,,,

网友B:
不行的,显示器不像电视机,行部分大多都控制着电源部分,没有反馈,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包括烧东西 不起振 等等,不过显像管到是通用的哦。你这个应该是SAMSUNG的吧 ,还是LG 的,应该是SAMSUNG743之类的,多数是右边那排电容或者是包,看症状定

网友:
可能不行的,行管会发烫,少了偏转,高压和取样电压会有偏差。硬要修,建议挂个参数相近的偏转

网友C:
都是断开负载 接上灯泡1·00W的 修

网友D:
电源故障还行,不过修完了还得插上显像管试,有点多此一举了。除非带走板子修。

网友E:
这个一定要注意高压,这个行部分工作以后的高压包的高压嘴高压有2万伏特,这个千万要小心呀。

网友F:
楼主修个电源折腾成这样,成本太高了。拆下来测量更加危险,把后座装回去,把底板立起来测。修电源时要断开行管,挂个电灯泡上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修个电源折腾成这样,成本太高了。拆下来测量更加危险,把后座装回去,把底板立起来测。修电源时要断开 ...

这个不专业呀,想修来玩玩的,不在乎钱多钱少呀,买一台就80块,还能收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一定要注意高压,这个行部分工作以后的高压包的高压嘴高压有2万伏特,这个千万要小心呀。

谢谢提醒,这个我会小心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故障还行,不过修完了还得插上显像管试,有点多此一举了。除非带走板子修。

机器在店里,是测量不太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断开负载 接上灯泡1·00W的 修

谢谢你的指点,我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行的,显示器不像电视机,行部分大多都控制着电源部分,没有反馈,会出现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包括烧东西 ...

是三星的765MB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哪用这么麻烦,把板子竖起了基本上都能测各部分电压了

这个机器我竖不起来呀,里面的线太多了太短了,型号是三星的765MB

网友:
引用 网友G:
线太多了竖不起来了,又怕短路,呵呵

拿个纸皮隔一下就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