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过系统D盘变成RAW

楼主(2012-11-06):
今天给一客户做过系统,只做得C盘,开机后其他都正常,就是D盘无法打开,提示要格式化,右键察看了下属性,显示是RAW格式。在网上找了几个软件也没搞定,征求客户同意后,给格了,现在使用也正常。为啥会这样,在不破坏数据的情况下可以修好吗?

网友:
应该可以修改好的吧,可能是分区表的数据发生了偏移,重点看看分区MBR、DBR等。

网友:
楼上说的对,D盘的分区表肯定出问题了。

网友:
谁能说说到底怎么情况下才会显示为RAW,准确定义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