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一路输出跳变,是哪里的问题呢?

楼主(2012-11-06):
一个普通的开关电源,前级UC3842+开关管K2645;次级3路输出:+5v(SR1640)、 -5v(L7805)、 12v(L7812);反馈TL431A+PC817 。

-5v 12v输出稳定正常,但+5v输出在4v-4.26v左右跳变,指示发光二极管闪动,不知哪个元件发出同节奏的嗒嗒声。

之前K2645击穿,同型号更换了一只,不过除了K2645以外有其他标记字母有差别。如果是开关管的问题,那么其他2路为什么正常呢?
+5v线路上的SR1640监测正常,换了一只MBR2045CT故障依旧。
反馈回路取样自+5v,调节可变电阻,输出没有变化。另外反馈虽然取样自+5v,但是控制的应该是所有输出吧,所以没敢调节太多。

到底怎么回事呢?

补充内容 (2012-11-7 16:29):
到底会是谁在响呢?元件靠那么紧,怎么判断是谁在响?

补充内容 (2012-11-7 22:42):
非常感谢所有朋友的帮助,新手太需要各位的支持了!
问题已经查明:就是因为启动电路中电解电容问题所致,100微法35v的电容容量不足了,更换后正常!
再测量输出,三个输出一点跳变也没有(之前12v有微小变化,0.01v)

补充内容 (2012-11-7 22:46):
不过疑惑的是,坏电容导致启动电压不足,电路应该不起振,可为什么三路都有输出呢?
或许是启动瞬间电压超过了16v,3842起震,然后经测3842的7脚电压在10v左右变化,导致不断停止、运行?

网友:
检查高压侧变压器辅助电源绕组的保护电阻和几个电容。

网友A:
过低滴哪一路负载过重,有短路性故障

网友B:
先检查滤波电解性能再说。

网友C:
貌似有短路的情况,开关管不会无缘无故的坏的

网友D:
主电源处于保护状态,过流或者过压。检查一下场管的源极电阻,3842的7脚的电容,尖峰吸收回路等

网友:
我想主要问题应该在次级一面吧,如果在高压一侧,为什么另外两路输出没问题呢?

网友:
高压侧副绕组是用来为3824供电的,只有启动电阻+充电电容+二极管,检测了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低滴哪一路负载过重,有短路性故障

测量+5v对地电阻是36,因为本来这两端就并联一只36欧的电阻。通电测试时是空载的,不存在负载过重的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检查滤波电解性能再说。

+5v之路对地确实有4个大电解电容,但是如何检测【电解性】?用万用表不行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貌似有短路的情况,开关管不会无缘无故的坏的

开关管是好的,其他2路输出正常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主电源处于保护状态,过流或者过压。检查一下场管的源极电阻,3842的7脚的电容,尖峰吸收回路等

另外2路输出正常,是不是说明变压器初级部分也没问题啊? 3842的7脚电容100微法,没事,启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开关管是好的,其他2路输出正常的

这个说不定,你还是查查不正常的那一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另外2路输出正常,是不是说明变压器初级部分也没问题啊? 3842的7脚电容100微法,没事,启震正常

思路不要限思在这里。开关变压器,只要有一路不正常,初级、次级就都要查,2路都正常不能得出初级没有问题的结果,还是上百度看一下3842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直接查5V输出线上所有元件,一共也没几个元件。
当然也要注意是否有虚焊或滤波电容损坏。
只有5V跳变而12V稳定,前级应该无故障。
把12V点一下摩托车大灯也可以协助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