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是宏基 G205HV 点不亮 开关灯正常

楼主(2012-11-06):
原本问题是驱动板坏了  用通用版改上去能点亮 也有显示了 就是有黑边 想着刷下程序试下,后来刷程序  驱动板又给烧坏了 然后在换驱动板上去就点不亮了 都试了好多驱动板了  问题依旧    电源灯可以正常开关 灯管是好的 5V 3.3V都有

网友:
修显示器 先测 12V 5V 再测POWER 有POWER电压就查高压部分 没有就查驱动板 一定要分清楚

网友:
问题已查出  电源板的问题  高压部分坏了   导致灯管不亮 没去整  直接加了个高压条就好了

网友:
改个高压板试一试,估计高压板坏了。

网友:
还有供电没有修出来吧?on/off电压有没有?

网友:
  信号3.3V  5V供电都有啊 就高压部分没供电  也没时间去查  就直接加了个高压板上去了好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87323-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