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电流1.3 不显示

楼主(2012-11-06):
电流1.3不显示,跟马大哈一样。显卡巨烫。加焊了下显卡!故障依旧
回想起以前F31USB坏了也坏导致不显示
一看USB  果然有一个被插断了  USB 电压8V
吹掉USB口,把 U50 U53以及周边电容吹掉!(害怕有短路)
故障依旧,把U50 U53等装上,USB 5V正常
现在电流跳变到1.6回到1.3  死活不显示,屏也换了,NB SB  显卡 供电都正常
现在很纠结呀!U50 USB供电芯片上级 是哪个芯片USB 供电芯片U50 U53的  上级供电是哪个芯片?求助呀!
U50 U53周边也量了 没有短路的!! 难道USB 口插断了  烧掉显卡?或者 烧掉网卡?
各位同门 们  求帮助呀!!先下班,明天继续搞!!

网友:
不过北桥上有几个个电容阻值 20 其他的180  这应该是正常的吧!??????

网友:
各位同门,谢谢帮助呀!!回头请你们钓鱼

网友:
请 钓鱼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神马情况!!说说我这到底是怎么事呀!!!外接也不显示!!难道真要我换 显卡 拔掉网卡

网友:
USB短路容易烧SB呀!!难道显卡也烧了!!我很怀疑   现在显卡巨烫,是因为显卡内部短路还是因为显卡供电短路?G450 显卡供电哪里给的

网友:
看得我头都乱了,,,楼主表达、、、、最好附上截图什么的

网友:
显卡剧烫也有可能是缺电压,有可能南桥挂了

网友:
楼主可以看图纸啊。

网友:
照图纸修啊,时序

网友:
好吧! 去搞图纸  时序去!郁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