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jl1117 7n90w主板 南桥开机很烫

楼主(2012-11-06):
第一次修主板, dell jl1117 7n90w主板,诊断卡也找不到了所以没用,开机南桥很烫手不敢放,显示器没信号,我把网卡给吹掉了还是很烫,还有就是主板上820uf 2.5v的电容全部短路了,我把电容吹下电容没坏,俺是新手没思路了,请教各位老师给指导指导,

网友A:
你没插检测卡可以插个P2的键盘  至少可以看看板跑到哪里!

网友:
通常桥发烫,要么缺电压,要么桥坏。820uf 2.5v的电容,这是南桥面旁边的吗,如果是应该很可能是桥短了,挂了

网友:
南桥坏了多数.

网友:
820uf 2.5v 的小电容在AGP插槽上面一个 然后那几个全都在CPU那里,现在我测量到AGP供电MOS管旁有个8脚IC APW7120  第8脚接地了  而且第8脚跟短路的小电容都通着,是不是这原因呢?  AGP供电也导致南桥发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没插检测卡可以插个P2的键盘  至少可以看看板跑到哪里!

恩  一会我试试

网友:
主板通电后用手慢慢摸主板的每一处的零件,有可能是小零件短路引起南桥发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