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ell jl1117 7n90w主板

楼主(2012-11-06):
有的请留QQ号

网友:
淘宝买不到吗,楼主那板子什么问题

网友A:
第一次修主板, dell jl1117 7n90w主板,诊断卡也找不到了所以没用,开机南桥很烫手不敢放,显示器没信号,我把网卡给吹掉了还是很烫,还有就是主板上820uf 2.5v的电容全部短路了,我把电容吹下电容没坏,俺是新手没思路了,请老师给指导指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第一次修主板, dell jl1117 7n90w主板,诊断卡也找不到了所以没用,开机南桥很烫手不敢放,显示器没信号 ...

是那一路供电有短路造成的吧,你还是烧一下机,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是那一路供电有短路造成的吧,你还是烧一下机,看看

师傅  烧一下机 是什么意思啊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师傅  烧一下机 是什么意思啊 呵呵

噢,  我先试试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