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笔记本键盘代换过没坏 键盘全部失灵

楼主(2012-11-06):
SONY笔记本PCG-61317L 键盘代换新的 还是全无反应 键盘芯片是NPCE783LAODX  没资料无从下手
偶尔动动能用一两下 基本上都无反应 这情况 键盘芯片应该是没坏 师傅们帮帮忙给点思路跟资料谢谢

网友:
如果是排线插的话,楼主还是看看折线的地方有没有断线

网友:
查下键盘插口 有排容没得 ,有的话代换排容

网友:
键盘接口没有排容 键盘更换新的也不行
能用的时候就几秒钟
有时候还会出现卡某一按键 键盘被拆除时候还是卡一个Y键

网友:
换个EC试一下。以前我遇到过这种情况。换新的不行。然后换个EC就好了

网友:
换了个EC 还是老样子  键盘接口打阻到EC  阻值都正常

网友:
  我的VPCEA也出现这个情况,一个键都不能用,是进水的,IO是NPCE783 进水的地方不多都处理干净了,曾经加焊过桥附近,好了一段时间,后来又不行了,现在是一点办法都没有,EC的KBC电路阻值都正常,ECRST也是正常的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