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焊接主板芯电容时,有铅的焊锡像搅拌水泥一样,该怎么办?能用这种焊锡吗带图

楼主(2012-11-06):
我的主板是有铅的主板,
如果我焊接电容时,或者芯片时,能用这种无铅的焊锡丝吗,如图

网友:
不要浪费金钱在无铅焊锡上

网友:
我只想问问,技术问题,这些我知道

网友:
个人感觉还是加上铅的比较好用些,纯锡的熔点高,不好融化

网友:
是哦,我用的都是有铅的。

网友:
焊接当然用高纯度的锡

网友:
含铅的焊锡不是我们手中的普通的烙铁能感动的

有铅融点低 懂么

网友:
兄弟,你懂不懂啊?不懂不要乱说话啊,我们平时用的都是含铅的焊锡。

网友:
你不懂就不要胡说八道,有铅焊锡和无铅焊锡的熔点自己去查清楚,这里是技术论坛,不是给你灌水的!!!

网友:
改普通有铅还好焊接些呢

网友:
广州黄花的  国内一流  恐怕是国内最好的了
无铅的也可以用有铅锡丝的。

网友:
用有铅的一样,你又不是焊芯片,虽说无铅的结实还环保,不过焊接时烙铁温度要求高,拖锡的时候容易搞掉焊盘,个人认为没这个必要

网友:
无铅的温度要求高些
不管有铅还是无铅,很多大面积覆铜的焊点都不是很好焊的,对付这样的焊点一般会用上辅助加热工具,比如热风枪。

网友:
客人沒有要求,就用有鉛的比較好.  有些品管會說要用 無鉛. 有些國家有管制.

网友:
俺是无铅的
无所谓用多了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