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50屡烧1.8V供电管

楼主(2012-11-06):
一台联想G450独显笔记本,拆机后1.8V供电管以全部烧黑,清理后装上新的管子,又少掉,拿掉上下管,测得上管G极控制电压3.6V,不知是什么原因,求高手指点

网友:
看看过流保护是不是不正常,在看下他的g级的芯片是不是坏了

网友:
哥们,偶遇到的更是离谱,CPU供电这块十次开机有7次打短,三次正常亮机5秒钟左右又翘腿!把供电管理芯片、所有钽电容、上下MOS管全换完了,TMD还是照旧

网友:
那你比较牛,我都不敢放MOS上去了

网友:
能把故障描述清楚下··这杨才好分析·····

网友:
查查前级的过流保护吧,后级也可能有轻微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这个本子现在触发就能到0.2 哎 不好弄啊

网友:
查反馈和电流检测试试看看

网友:
板层有短路把

网友:
那供电芯片呢?是否正常?是好是坏?

网友:
PWM芯片是否有问题,查一下电压反馈和电流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