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505英特尔集成加电上电0.15掉电主板吱吱响艰难维修历程....

楼主(2012-11-06):
今接同行送修戴尔505的机器,说是不开机,接可调电源19V试了下,待机0.01,按下开关触发上电0.15后2秒左右掉电,告诉其主板问题,留机维修....
   戴尔此类型的机器加上此故障刚开始判定可能是SMSC的贴片式EC虚焊导致的,这个系列好多是这个问题。拆机,先各大电感打了下阻值,没异常。裸板通电上机,故障依旧。此时听见了主板的吱吱叫声,没拆机前没仔细听没有注意。。仔细听了听,叫声发自于5V电感PL3和其主板背面的3V电感PL4附近,仔细听也没听出到底是主板那个位置发出来的。哎  晕...

起初以为是电容漏电,由于手上没有电路图,于是先把主板两面电感附近的电容挨个换了一遍,问题依旧,由此走了不少弯路,
   慢慢来吧,通电状态下打了下3 5V电感电压,没有。。按下开机键后,5V电压被拉低至1.3V左右,3V电压被拉低到0.9V左右.

来论坛下载完图,打开
   如图所示,按下开关后,EC的SUS-ON   3 5V电感开启电压正常,掉电后消失。取下了3V的比较器PU4,再上电,电流低了,到了0.5左右,在打5V电感,正常了。以为此比较器坏了,直接拉线其1脚到芯片3脚,再上电,故障回来了。但由此断定问题出在3V电感上。
    断开3V电感后级端,打电压,前级正常。确定问题出在3V的后级.直接复制+3VSRC点搜索,如图

  可以看到+3VSRC经过了一个场管PQ20后更名为+3VSUS,复制了下,搜索,发现此电压去了好多地方,南桥,PC卡供电,都有,头大了,先打了下后级阻值50来欧,然后加电烧了下,用手摸发现南桥微微发烫,以为南桥问题,摘下,打阻值,还是50来欧。俩字:误杀...

    没办法只能一步步来了,看图一个个的看电压去哪了吧,电压所到之处,能断开的断开,不能断开的引脚式的芯片直接取下然后打阻值.当取到U4的时候,打阻值300来欧,正常了,如图

看了下在CPU旁边一个为SMSC的芯片,但是暂时还不知道此芯片到底是给CPU还是给北桥供电的呢。取下此芯片后通电照常上电,不过电流低,0.5左右然后掉电,上电的时候再打3V电压已经不拉低了,表示就是这个芯片的问题,在此问一句,南桥都摘掉了难道还能触发上电吗,求解.....

  找了块戴尔的但是不是一模一样的板子,看了下编号,一样的,取下换上。接下来就是重植南桥.植完换上,上电开机,熟悉的戴尔LOGO出现在面前.此机修复...

    纯属新手维修,不喜勿喷。还有就是像这种后级短路或者拉低的该怎么去查快点,不烧机的情况下...  此机主板100多点,而且大量耗时间,但是我觉着重要的是维修的过程...

网友:
一个一个的拆,有断点的断开就行了

网友:
文中有错的呢,0.5的电流应该是0.05呢

网友:
对于新手 绝对可以赞一个 那个芯片应该是给南桥的  你在烧鸡的时候你摸到了南桥烫 取了 误杀  然后又判断出这个芯片  个人觉得是南桥的给

网友:
U4是温控芯片吧

网友:
附上图纸。。。。需要的拿走吧。。。

网友:
这种情况只有一个个的去断,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