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康佳lc24f566dc自动保护

楼主(2012-11-06):
康佳lc24f566dc自动保护,冷机有时可以看30分钟,有时一开机就保护,红蓝灯闪烁,背光也闪烁,也就是背光刚一点亮就保护,12V也降低,保护后又成12V,我测了电流为3A,
若用外接12V电源供电则背光正常
整机工作正常,请教是背光电流过大,还是电源功率不足保护?
电源板号是34006621.
板上标注为:OUTPUT:+12V----2.5A(MAX)

网友:
应是电源带负载能力差,把次级的滤波电容都换了试试.

网友:
高压板保护了   查灯管

网友:
有可能是灯光老化或高压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