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问题

楼主(2012-11-06):
我是新手初用BGA。想知道加焊时的上下温度。如A卡。N卡。或AMD,INTEI.。的桥的上下温度。。谢谢帮忙

网友:
BGA只有有铅和无铅之分,其他的不用分这么细的。每个地方温度不同,上下加温和时间也不尽相同,自己多练习就总结出来了。

网友:
有些下部温度高于上部 但是我这边做上部温度高于下部温度 不尽相同

网友:
楼主,买的时候,机器里应该自己附带程序的,你先按照程序里设置,代自己觉得温度不够的话,自己改

网友:
这个东西呀多做就可以解决了

网友:
340度。 试试

网友:
BGA台一般设置上部温度和下部温度数相差10度左右,有铅的熔点应该是220度左右,拆桥我一般是上部设260度,下部250度,焊桥刚好相反。无铅的溶点应该在250左右,拆桥我一般上部设280度,下部270度,焊桥刚好相反.个人经验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