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虚焊

楼主(2012-11-06):
接到一块板子,跑码但是无显示。
果断清洁内存,反复清洁更换,没有明显效果,死心了,是硬件问题。
因为客户没有买独立显卡,插上独显,点亮了。
故障确定集显问题,查集显电路,发现供电,对地阻值都正常,集显没问题。
可能北桥问题,集显独显都是北桥管理,开机用力压北桥,观察显示器用力就显示,放开无显示。
加焊北桥,开机点亮。

网友:
是新手学习的榜样

网友:
什么型号的主板哦,

网友:
AMD的板子,具体的没看

网友:
手劲儿真大!

网友:
不錯. 還按的到.有些按了還沒有反應.

网友:
先压桥,使劲儿压,AMD的板子发热量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