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8声音沙哑,耳机没问题

楼主(2012-11-06):
前几天修好的R428 通病。上电0.35A 不动换了南桥后面的电容,过了2天这客户又来了,说机器喇叭声音沙哑。
拿来先换喇叭,故障依旧。老大说是声卡坏了或者功放坏了。果然换了个声卡,故障排除。这个跟摘了南桥后面那个电容有关系吗?

网友:
先顶下自己

网友:
应该和南桥后面的电容没有什么关系    可能原来声音就有问题的  自己测试的时候没有测到位  这个是我的想法

网友:
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不过不是这机器 。换功放就好了

网友:
我手头也有一个联想天逸f40a的机器,换电池后,声音也是斯了,不知是该换声卡,还是喇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