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编程器跟西尔特580u有区别吗?

楼主(2012-11-06):
      我只想刷贴片八脚的mcu程序,我们店里一直用580u刷笔记本跟主板的bios用的一直很好,但有的时候碰到一些液晶驱动板上程序问题,我用就是查空不了,每一块都是这样的。是不是一定要用液晶专用的编程器呢?我只要求能刷贴片8脚那种,其它的类型不管,有没有这种编程器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A:
升级最新的西尔特程序。 如果液晶编程器都能写,为什么580U不能写?

8脚贴片肯定能写。

网友:
8脚的BIOS 580U通吃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升级最新的西尔特程序。 如果液晶编程器都能写,为什么580U不能写?

8脚贴片肯定能写。

请问楼主如何升级最新的希尔特580程序

网友:
580的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如何升级最新的希尔特580程序

去官网上下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