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0S不过内存

楼主(2012-11-06):
接到一台F80S的机器,同行送来的。原本问题是闪屏,同行以为是高压条坏了,换了一个,结果换后不亮机了。我拿到手时都开不了机,拆成裸机测试能开机了,心里暗喜,以为好了,通电看电流,心里就凉了,电流上到0.7几0.8左右再掉回0.69左右就不上去了,插拔内存,更换都无果。换cpu一样。果断查电路,各电压都正常,cpu复位1.06。因插拔内存电流没有一点变化,上内存阻值卡量阻值都正常,再测其时钟发现没有,看来问题出在这里。找来图纸查内存时钟来源,该板内存时钟是由一个单独的小芯片提供的,测其工作条件,都满足,就是所有的内存时钟都没有,果断换之,故障依旧。按压北桥一样,后来无意中发现刚开始不开机是无线网卡的问题,可依旧没法找到有用信息,现在都不知道该从哪下手了,求高手赐教

网友:
查了这么多,和包清天差不多。

网友:
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真不知道换个高压烧了什么东西

网友:
有时会引起EC不正常,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断线了,桥的换了搞不到事

网友:
很由可能是桥由问题了

网友:
这种情况和EC能搭上什么关系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