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功修复显示器亮一下就灭,指示灯正常

楼主(2012-11-06):
本人菜鸟中的菜鸟,在电脑公司做售后,就是天天给人上门装系统,我连电子元件都认不全,但是酷爱电路维修,正在自学,请大家多多指教。
昨天接到一台飞利浦17寸方屏,症状是开机显示器亮一下就灭,指示灯正常,用手电照屏能看到桌面,多按几次显示器按键有时候能正常,亮了就能长时间工作,打开后发现鼓了3个470uf25V的电容,果断换了,开心的以为好了,谁知道问题依旧,然后又换了大电容,结果还是一样。
无奈对电路不懂,不知从何下手了,在论坛里也找不到症状差不多的,就在百度上乱搜,结果竟然找到一个跟我这个情况一样的,
“今日维修一台LG W1934S液晶显示器,故障现象是开机后有显示,但马上就黑屏,电源指示灯长亮,有时多开关几次又能正常显示,且在不关机的情况下能长时间工作。首先怀疑保护电路动作,此款显示器采用电源高压一体板,电源管理芯片为OZ9938GN,开机时测量7脚电压为1。6V,但随着黑屏电压降为0V,在正常能显示时该电压缓慢上升到2。5V左右,怀疑该脚所接芝麻电容漏电,焊去不用,再开机恢复正常。
你可以参考一下。”
看了下我手里的板子,发现电源管理芯片跟他的一样,就依葫芦画瓢,果然发现那个贴片电容的颜色跟旁边的颜色不一样,有点暗,果断给它拆了,装上,OK了。心里那个开心啊,那种感觉,就像是解开了一道难解的数学题一样,太爽了。
发表这个帖子就是想表达一下自己开心的心情,也希望以后有人遇到这样的问题,能借鉴一下。

网友(点评):
呵呵、可以可以

网友:
看来你的芯片级维修就从这台显示器开始了

网友:
19寸LG显示器灯管易开焊,电源坏的少。

网友:
高压保护了  不错

网友:
通过网络手段解决了

网友:
恭喜恭喜,我水平还不如你呢

网友:
楼主是高手,隐藏实力而已。

网友:
电容变色坏的可能性确实很大

网友:
楼主,不要进军显示器啦,没什么意思 除了换电容就是换管子, 想干技术就去干笔记本,有技术含量啊

网友:
看起来很像是高压板或灯管的问题,原来是电源电容短路

网友:
可以,我也是新手,一前换过电容修好了机器。就是简单的可以。电路图一点都不懂。我们共同学习。进步。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修电视修了几十年。但是修笔记本还是第一次。但也是通过烧鸡大法修好一台电脑。但是把电容 拆下也没有装回去也照样用着

网友:
我这有一个液晶,亮一下就灭,单点灯管没事,高压板外接灯管也没事,分开测试都没事,一装机就亮一下就灭,改了一个12V的板,好了,可是不知道其中的问题?为什么分开测试没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