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件维修没有什么技术含量

楼主(2012-11-06):
 接到一台DELL2200,故障现象是系统有认到声卡驱动但喇叭无声音,耳机也没有声音。选择先易后难的严重,给它做了个系统,故障依旧。拆开机器,打开图纸,是STAC9752AT的声卡,首先测量PIN25,38,43有没有+AVDD 5V,运气比较好,只有0.02V,马上就查到了故障点。追+AVDD的来源,是U11输出的,查U11的工作条件,1脚VIN有5V,3脚EN有3.3V,4脚BYP2.8V,5脚VOUT是0.02V,条件都满足不输出,那肯定是U11不良,在料板上找了一个换之,在查5脚VOUT输出了5V,想也不想接上屏开机,马上就听到了XP进系统的音乐声,哎太有成就感了。

网友:
声卡的供电应该是4.8V左右吧,没有5v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