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到一台宏基ACER 4520G 笔记本有白屏故障 烧芯片

楼主(2012-11-06):
大家好!今天有事要求助大家了,上午接了一台ACER 4520G的笔记本,故障:开机能进系统(能听到XP进系统的开机声音),但显示白屏。换屏试过故障依旧,然后查主板,发现屏线接口处有一六脚芯片已烧毁,看不出芯片的型号。现在想请教大家图中红圈内是什么型号的芯片?谢谢啦!

网友:
在哪呢?看看电路图,旁边应该有场管序号,

网友:
找份图纸看看吧,这样问谁知道呢

网友:
谢谢大家,感谢本论坛,论坛的作用真大,在大家的提醒下找了一份图纸查了一下,找到了芯片型号是:aat4280。

网友:
楼主的那机器修的怎么样了

网友:
芯片型号为AAT4280
4、6脚为3.3V
2、5脚为GND
3脚为开启
1脚为输出

网友:
6脚的P沟道MOS管,中功率,,,料板,,差不多的位置找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手上没这个管,明天上淘宝淘一个再说,对了,这个管烧掉了,还应该重点检查主板上那些相关的元件呢?谢谢大伙的指教了。

网友A:
直接拆掉,飞3.3V到屏供电也行

网友:
应该是屏供电啊,直接过去没有问题

网友:
可以直接飞线试下。

网友:
屏幕的供电,电压电流差不多的飞个线就OK了,我们经常这样搞,有的管子不一定好找

网友:
屏主供电3。3V,制管烧了,找个P沟道的场管改下也可以的。

网友:
直接飞过去吧,买个管子既耽误时间又花很多运费,耽误工期。

网友:
嗯!楼主还是直接飞个3.3v的电压过去吧!先测试一下呗!以防还有其它的故障呢!

万通 -2 赞一个!

网友:
屏没有3.3V供电会白屏平,。应该是给屏供电的管子

网友:
芯片型号为AAT4280
4、6脚为3.3V
2、5脚为GND
3脚为开启
1脚为输出

复制的也把乱码编辑一下啊

网友:
楼主还是飞线,订东西有的发过来就是坏的,耽误时间

网友:
直接飞个线吧,买配件太费时间,也不一定是能用的。

网友:
直接飞一跟一跟线给屏供3.3V

网友:
谢谢大家,感谢本论坛,论坛的作用真大,在大家的提醒下找了一份图纸查了一下,找到了芯片型号是:aat4280

网友:
好,飞线试试,感谢大家,感谢论坛!本论坛好人真多。呵呵呵

网友:
这个机器有好几个毛病  一个是楼主遇到烧屏街口芯片 还有就是CPU旁边的电容容易击穿引起大短路。还有就是MCP67桥容易虚汗

网友:
各有经验的高手,能详细指点一下从那里飞到屏线接座的第几针吗?顺便附上图纸,以便大家的指教。

网友:
等等,怎么下载还要扣大伙的分呢?

网友:
把那管子拆掉,改高压就可以了

网友:
跟我用的本本一样 问题解决了麻烦说下 ty!以后有相同故障就知道了怎么回事了

网友:
直接拆掉,飞3.3V到屏供电.OK

网友:
看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再弱弱地问一下,怎么能知道第几脚是屏供电?谢谢了!我对于笔记本真的一窍不通。

网友:
用万用表随便都能找到3.3V,但就是不知道该飞到主板上屏接口处的第几脚才是供电脚?呵呵

网友:
以后遇到这样的问题看周围元件,在图纸上就可以找到了

网友:
楼主的板子修好了没有

网友:
还没修好,今天在淘宝上订了二个同型号的MOS管,明天到货后再试试看。修好了再跟大家说。谢谢了!

网友:
今天想飞线,但不知道飞到那里去才对?

网友:
如图:CN4中23、25脚是屏供电脚吧?用万用表测量怎么对地阻值为“0”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拆掉,飞3.3V到屏供电也行

背光开启信号跟屏供电是同步的,但背光关闭后屏供电仍有的情况屏幕上会看到几根横线的影子,不影响使用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