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ax开机无显示

楼主(2012-11-06):
联想la-5081p 的的板子,开机电压0。6-0。9-1。4在到3。多就是不显示,好象没读cpu

网友:
主板各个电压都是正常的,但是就是不显示,刷过bios一样,求指导

网友:
我也彭到这样的问题,没思路了不知道是不是我的显卡没焊好

网友(2017-09-02):
这个机器有啥通病吗。。真的头大了

网友:
有报警吗?加电正常吗?电压都出来了吗

网友:
联想机器故障不明确就先干bios没错的  试试看

网友:
量电压呀,,,,,,,复位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