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00 I3独显不通电

楼主(2012-11-06):
今天商家拿来一台机器,东芝L600,说是不开机,叫我帮忙刷个BIOS,TMD拿来二话不说,上去就把BIOS取下来,三下五去二把BIOS刷好装上去,本来那时我就忙,没得时间管他的,本想通电,亮机了我就叫他拿回去,可是郁闷起了,怎么不通电呢!以为我刷错BIOS了,又取下来重新刷一下,结果还是一样的!靠,我又没有刷EC那个,什么情况哇?怎么就不通电了呢?我就问他,这板子到底是什么问题,他给我说,机器是客人在家BIOS升级没有成功所以开不了机,但是来我这里之前还是可以通电的。我晕呢,没得办法,只有自己慢慢修了,但是我发现开关板上一个电压都没得呢!NBSWON#为0.53V,确定EC,南桥的BIOS刷对了的,朋友们帮忙看看吧是怎么会事?坛子上也有好多说L600 I3不通电的,但都没有说怎么结果!本来想上个图片的,可是网速太慢了,

网友:
你这还是程序的问题,只能上网买程序了,什么事情最好不要加绝对2字,或者是机器本来就有其他故障,你吃哑巴亏了也不一定,

网友A:
这到不会,因为他拿过来,都没有通过电,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我下了四个,都是一样的,,

网友:
可能还是BIOS问题

网友:
再刷下试试了。

网友:
还是BIOS问题,期待楼主解决!

网友:
刷程序前要记得先备份,养好习惯。

网友:
取下开关小板,直接触发EC的对应脚试试。

网友A:
谢谢朋友们的关心,机子修好了,还是EC程序的问题重新刷一下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到不会,因为他拿过来,都没有通过电,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程序是没有问题的,我下了四个,都是一样的 ...

看下EC的工作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谢谢朋友们的关心,机子修好了,还是EC程序的问题重新刷一下就OK了,

怎么快就修好了  真强

网友:
EC的BIOS  如果是8脚  你可以测量一下2脚的电压是否正常 一般是2V左右

网友:
将EC BIOS和整机的BIOS都重新刷一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快就修好了  真强

哈哈,因为那天我整到晚上两点才整好

网友:
能否发个图纸给我

网友:
bios 先备份,就怎么刷也不怕了。

网友:
附:L600图纸

网友:
我今天遇到个换个IC好了,但是1.8V和1.05电压出不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C:
EC程序也会导致开机键上电压不对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程序也会导致开机键上电压不对吗

是呀,为这个问题,还整了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