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220I 掉电问题

楼主(2012-11-06):
X220I不插内存不掉电,也有自检,插内存后,一开机就掉电,最后涮BIOS,结果编程器不支持,25L6406E,用吹风枪吹下来,又吹上去。结果机器亮了,用了7天同样的问题又出现了。结果订了全新的BIOS芯片。把原来的BIOS芯片得写进去就好了,对了,对于SUPERPRO 3000U 不支持MAX25L6406E,可用MAX25L6405D涮进去,一样能用。还有X220的机器加电无显,用吹风枪吹热BIOS,机器就亮了,虽然机器亮了,但不稳定,还是用同样的方法,换BIOS芯片的解决方法。

网友:
难道是BIOS物理性不良

网友:
这个问题倒是新鲜  本来IBMX的机子一出问题比较难修
这个可以尝试下

网友:
是不是通病。BIOS最头疼

网友:
上次搞个HP6520的机器、来的时候是不显、看电流已经过了内存、供电都有、集显的、加焊北桥故障依旧、查着查着查到BIOS哪里去了、有一脚无3.3V、忘记是那一脚了、当时没有看清楚、以为缺供电、直接飞了一个3.3V过去、结果通电BIOS冒烟了、断电看了看BIOS没有发现烧焦的地方、于是想通电试试、结果通电显了、到现在我还在纳闷这事。

网友:
补充一句、BIOS的那一脚其实是低电平有效

网友:
弄不明白呀。我有一次也是这样我怕他不良换了芯片

网友:
我现在就有一台X220 I5的 也是像楼主说的一样 明天刷个BIOS试试

网友(2012-12-08):
楼主bios上传一下啊,我手上也有台同故障的,但是现在别人上传都是三个文件上传的,郁闷啊。

网友:
现在也遇到了一样的问题  不稳定,考虑换BIOS 芯片能否彻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