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维修一颗电阻引起的血案,元方你怎么看?

楼主(2012-11-06):
拿到主板我们老大说加电断电,上可调电源 确实加电断电   电流上到0.50-0.60左右掉电无待机不能在加电只能拔了电源后能重新加电
这样掉电一,是有电压没有出来 二就是短路或拉低
首先一就可以排除  因为X60跑这样了基本几大供电肯定已经出了,为了确认自己的思路
在掉电前量了下  确实都出来了 。 既然电压出来了  几大电压就不可能有短路了
那只有被拉低了,东量西量量了半天,最后发现掉电后管子U12 G级19伏多 P沟道的管子  不导通
经查,待机的时候有3.3V 加电掉电后PWRSHUTDOWN没有电压  感觉 PWRSHUTDOWN被拉低了
而PWRSHUTDOWN被拉低有那么几种可能,TB芯片 55脚的电压高,52脚输出低电位
其次就是就是A B 电压不对
经测55掉电后没有电压  正常   A B电压也没有短路  还有掉电后只有VCC3SW电压有   VCC3M和VCC3B掉电后都没有电压
这样的话PWRSHUTDOWN处之TB芯片,我首先怀疑就是TB芯片本身出了问题 于是二话不说换了个新的  换上后依旧  那就是别的地方引起的拉低
经测VCC3SW给TB52脚(也就是PWRSHUTDOWN)掉电后 R488 1脚有3.3 2脚没有电压  于是打表33K是正常的   什么都不说了  换个0欧姆的电阻上去  居然好了

一颗电阻引起的血案,元方你怎么看?

元方:这个案例一定是个意外。

网友:
分析比较好

网友:
不会吧,就这样?

网友:
个人觉得电路别处应该还有故障,可能线路有漏电的原件。

网友:
呵呵!不会吧!!就是这么样啊!

网友:
很奇怪的,33K换0都行了

网友:
"掉电后 R488 1脚有3.3 2脚没有电压  于是打表33K是正常的   什么都不说了  换个0欧姆的电阻上去  居然好了"33k是正常的?那为何换0欧?理解不了。。。。。

网友:
为什么呢, 这样也行

网友:
电阻开路了吗?

网友:
学习了,回头再找图个好好看看

网友:
同楼上的。33K正常,换O会好?是不是那个33k电阻没焊好

网友:
还没理解这种代换法

网友:
PWRSHUTDOWN这个信号到别处的地主方有问题,把33K,换成0。=禁用了pwrsutdown这个信号,。

网友:
焊上0电阻是高电平,那如果该脚需要输出低电平呢?

网友:
楼主,功力太高了,这样也行小弟领教了

网友:
根本就没有找到故障点,换0欧电阻,等于强行拉高PWRSHUTDOWN#。TB检查到后级返回的电压有不正常的,就会拉低PWRSHUTDOWN#。掉电保护,

网友:
既然楼主说33K正常又为何换个0欧上去呢,突破点何在?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透彻 是电阻开路了吗  如果不是开路的话  我总感觉别处还有问题

网友:
楼主的维修过程很是精彩! 想知道是如何锁定故障的呢?

网友:
个人觉得电路别处应该还有故障,可能线路有漏电的原件

网友:
把33K的上拉电阻换成0欧电阻,等于强行拉高PWRSHUTDOWN#,强治电压开启,这种修法算是偷懒了

网友:
不明白这样为什么会好  换我会搭建人造血管

网友:
真是没一点理论常识。
第一,掉电后 R488 1脚有3.3 2脚没有电压,是因为2脚前面有短路,而这个电阻起到保护作用了
第二,这个电阻是给这个芯片提供上拉电压的,这么大的电阻上拉,提供的只是小电流,基本没什么电流
你这样直接搞0电阻,首先芯片得到的是大电流的电压,首先芯片快挂了。
你可以查PWRSHUTDOWN之前电压

你这样好的原因是直接强行给芯片给预高电平让芯片工作

网友:
难道会是虚焊???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LZ这个电阻换成0欧有什么根据呢?

网友(2012-12-13):
这密密麻麻的原件没有图纸真不好找啊

网友:
确实没有找到真正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