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3秒断电故障求助

楼主(2012-11-06):
朋友一台电脑不能启动了,G31主板,420的CPU。故障现象是:按开机键约3秒就电就断了,再按还是这样,换一好的电源故障不变,确定不是电源问题,去掉硬盘光驱,还依旧,都无报警声。再去掉内存滴滴滴响三短声又断了,换cpu照旧,插主板诊断卡数码乱跳几下。

求坛子里高手帮助,修理从哪里下手,重点查哪里?

网友:
断电后还可以再触发吗?断电PSON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了?低电平的话查下是否有短路元件,高电平的话查开机电路,看开机排针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在断电前快速打下供电是否正常,可能是欠压保护

网友:
你把开关的排线拔掉,再看看

网友:
楼主解决了吗  求分享

网友:
什么都不插  CPU  内存都不装还是要断电么~?反之就是主板供电有问题··

网友:
谢谢指导,并回复各位,断电后ps-ON 还是高电平,不拔电源也可以反复开机。开机时5V 12V 电压都正常,拿掉CPU依旧。

网友:
居然是开机线!? 第二次听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疑惑中拔掉排线,真好了,量开机按钮短路。

已修好,再次谢谢。

这是经常遇到的事情

网友B:
哈哈,这个问题简单啊,你修主板难道不把主板从机箱里拿出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哈哈,这个问题简单啊,你修主板难道不把主板从机箱里拿出来吗?

还在考虑如何下手,没拆出来呢,但这板子的cpu座换cpu时有时也的不启动。

网友:
开机线吗?好稀奇的故障啊

网友:
大家都以为你把主板取出来在外面修呢  反而忽略了其他的问题  哈哈

网友:
是个不算常见,但会发生的问题。
一般我看这种情况时候,都会算一下时间,机器开着的时候,如果按住开机键不送手,大概几秒钟就断点,而LZ碰到的情况,正好是几秒钟短电,时间上与按开机键不松手相同,所以,第一时间应该把开机键脱离开

网友:
其实有的时候,问题自身很简单,是我们把它想复杂了

网友:
恩恩。学习经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