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KB3310工作需要那些条件呀

楼主(2012-11-06):
今天修一台华硕的EEE PC900SD上网本,现象是加热KB3310到一定温度就能正常开机进系统,冷后不能开机,待机3  5不出,开关有3.3V电压,KB 32脚(开关脚)有高低电平变化,晶振两端1.18  1.26 ,3V 5V要3310输出开关信号才能工作。刷写过BIOS,代换过KB3310,无果。

网友:
供电时钟复位,EC工作肯定这个三个最基本的要满足的 还有楼主说的那个信号是VSUS_ON吗。发帖嘛也顺便把电路图纸也发出啊。这样还真不好回答

网友:
对!!!就是那个VSUS-ON信号不出

网友:
什么世道?EC KB3310的晶振拆掉也可开机(前提是加热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