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联想G475硬盘读写速度慢怎么办

楼主(2012-11-06):
买了几个月的联想G475开机时间长,运行有点卡,重装系统没有改善,用mhdd检测无红绿块,但读写速度有点慢,怎么办
重装系统
硬盘
湘南剑
注意IDE设备的工作状态。驱动是否正确、工作模式是否正确。如果都没问题,把硬盘重新分区格式化后再做过系统!

网友:
通电时直接拍坏,然后去做售后!!

网友A:
其实我也有这个想法,但本本是别人的,不好说啊

网友:
正常,品牌机配的都是5400转的,速度就会慢的

网友:
嗯!楼主的硬盘的问题啊!你还是去联想售后看看吧!换个硬盘

网友:
售后应该会 给换吧

网友:
呵呵 大手们的意见令人汗颜啊 拍坏?忽忽。。。菜鸟撸过

网友:
去售后吧 基本没有招

网友:
G475送我用都不用,那么垃圾

网友B:
最好办法就是通电拍坏,不然不给换硬盘

网友:
5400是这样的,有钱的换SSD就快多了。我也换过,快好了。

网友:
没有坏道的话 售后是不给你换的

网友:
,万一拍坏别的东西咋办

网友:
打开AHCI,现在得联想和DELL一样,必须打开,要不奇慢无比

网友:
我以前的老板也碰到硬盘保不了的。他把硬盘用东西包起来用力对地下拍几下拿去保回来了、

网友:
把硬盘弄成有坏道 就可以保修了 不过 硬盘的外表不要有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