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一段时间就烧管,求帮助!

楼主(2012-11-07):
金河田339+494的电源,最初故障是输出电容爆,烧了与推动变压器连接的功率管,更换后可以正常使用,各项输出正常,没过多久又挂了,查与推动变压器相连的管子又挂了,又换一个新的,特意把周边的零件测量了一回,没什么异常,可以正常使用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又挂了,还是那个管子,郁闷死了,求帮助

网友:
检查功率管的基极的小电解性能(4.7~10uF/50V),或者直接换新的试试看。同时,检查辅助电源的次级12V的滤波电解性能(47uF/50V)。

网友(点评):
非常正确。

网友:
辅助电源的滤波电解换过了,这个功率管基极电解当时在线测了一下,回头取下来看看

网友:
仔细观察下有没有虚汗的地方,可以脱焊下试试

网友:
上个图,说详细一点,我对此有兴趣!

网友:
最头疼这种毛病,费神费钱

网友:
你换管时把2个一起换,尽量换HFE值一致点的。

网友:
这种问题比较罕见

网友:
一个可能是新换的近管子质量问题,第二是周边元件仍有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