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2 上网本开机不能自动引导硬盘

楼主(2012-11-07):
联想S10-2 上网本开机不能自动引导硬盘,开机设置硬盘启动,在BIOS里面能认到硬盘,但是开机的时候就认不到,左上角有个点一直在闪,但是开机按F12后再选硬盘就可以正常进系统,怀疑是BIOS问题,就刷了一个BIOS,但是刷完之后每次开机有个报错,看下图,这个报错出现后任意按一下那个键都会重启,重时能正常进系统,关机再开机又会出现这个报错,请大家分析一下是那里的问题。再求此机BIOS一个,版号LA-5071P
我刷的BIOS就是在本论坛下载的,

网友:
bios没刷好吧 硬盘分区修复了没

网友:
恢复一下硬盘的主引导记录,或换个硬盘试试。无效再刷BIOS

网友:
先换个硬盘试试,BIOS的版本估计不对

网友:
在BIOS里面把 LENOVO QUICK START选项关掉试试看

网友A:
LZ先排除 系统和硬盘问题
给你个BIOS

网友B:
请问ROM格式的能直接刷吗?

网友:
感觉修复一下系统引导就行啦,不行就重新做下系统

网友:
我以前遇见过一个小上网本,刚买的,结果把电池拿掉,从新做系统就好了。装上电池还是不行,他那个是电池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ROM格式的能直接刷吗?

可以的,用编程器直接刷

网友:
编程器刷下吧
可能是BIOS 没找对

网友:
以前的bios应该没问题 ,是不是磁盘分区表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ROM格式的能直接刷吗?

先刷一下再说

网友:
换硬盘装系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先排除 系统和硬盘问题
给你个BIOS联想S10-2 BIOS,来自联想服务知识库,不是论坛上其他朋友发的

你这个刷上去都不触发了   还是不行

网友:
把CPU风扇 插口  掉一下

网友:
顺序乱了。先换硬盘再刷

网友:
呵呵   谢谢大家,机器已修好  BIOS问题

网友:
给大家上传一个没有问题的BIOS,刷上去没有问题,试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