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上面的硬盘开机需要按F2,换硬盘后正常了,这块硬盘 ...
联想上面的硬盘开机需要按F2,换硬盘后正常了,这块硬盘怎么修复

楼主(2012-11-07):
换了个硬盘就开机不提示f2了, 。 我看到 联想论坛上面说硬盘有问题 需要修复, 请问下 大家有知道怎么修复的吗?
硬盘

网友:
你那是不是联想旭日系列的?以前我也遇到过,但是你把这个硬盘放在别的机子上就可以了

网友:
好像是硬盘坏道引起的, 我检测硬盘 有好多红快快,

网友:
加载BIOS默认设置(硬件检测错误)并保存退出

网友:
我也遇见一个,可是按F1呢,硬盘速度超级慢呀

网友:
这种情况,最好换一个吧,有坏块是不稳定的,存的数据丢了就得不尝失了

网友:
改BIOS設置就可以

网友:
一个硬盘该如何修,必须要先知道是什么故障。
先用MHDD检测一下什么故障,如果是坏道,那就修坏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