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0 本本插电屏上灯亮3秒掉电

楼主(2012-11-07):
  我今天接到一台X60本本。插上电,屏上灯要亮。3秒后就掉了,掉电后不能开机。在掉电前能开机。只有手够快。插的同时开机。还能点亮。3秒后也掉电。谁能说说这只哪里的问题。联想有这样的通病吗。

网友:
待机之前,基本条件没有满足,引起的。应为切断了保护隔离的保护,楼主测下负载有没短路,看3V5V芯片那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主板上有短路,仔细量下

网友:
从表面看应该是电容问题

网友:
查3V5V看看吧

网友:
但是在掉电前能点亮。掉电后重插电源又能点亮呀。

网友:
测起每没有地方短路呀,就是不知道重哪里下手

网友:
后级有短路或者缺电压、多半是有短路、你仔细查查

网友:
也要看看键盘开机按钮   如果是开关坏了  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   你尝试不用键盘开机  找到主板的开机点  开下  试试看吧

网友:
供电偶短路查查后及

网友:
键盘不插。也一样。感觉是哪里有时间保护那种。手快的话还能点亮。应该不是明显短路。而且有规律的

网友:
哈哈。解决了。我问的我师父。他说这问题是联想上的一个东芝芯片的问题。换上搞定。谢谢你们了

网友:
看是主板这边是否有某个地方短路,还是屏那边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