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DELL G33M02主板 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2012-11-07):
进系统所有操作都正常 老是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由于是新手 求教+5V正常 数据+ 这路3.3V是上拉电阻提供的 还是专用芯片控制开关的呢 不插USB设备时数据+没有电压 求高手给点思路 每一组的USB上的6脚保护芯片我都已经拆除了

网友:
另外按压南桥也没反应 这个主板放了一段时间后 刚开机冷机的时候正常 用一会热了就不行了

网友:
量下数据线的阻值

网友:
阻值正常没问题 等BGA回来做个加焊试试吧

网友:
阻值和电压都没问题那只有怀疑南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