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主板故障 高手进来看看吧,662/1066+t-m

楼主(2012-11-07):
662/1066+t-m 精英主板,品牌机拆机
开机有时候直接跳d8代码(诊断卡开机就是d8)

有时候自检通过,正常滴一下声音,诊断卡一直跳到26,但通过后出现em64t 的时候就卡住了
(屏幕上显示出bios版本,cpu类型,等等,都看到,奇怪的是内存上的1g,测试出来才33兆),del  键无反应,所有键盘无反应 ,一直这样,

换过三块cpu ,三条内存条,依然是开机自检通过,不能继续开机,有时候还出d8的代码,
应该是内存吧,供电问题,还是信号问题,求解,谢谢,我一会上图

网友:
先刷下BLOS吧。

网友:
各位帮我看看,吧,先谢过楼上

网友:
跑内存附近电路看是不是正常。用内存打阻值卡看阻值是不是正常。再排除。

网友:
进不了BIOS?刷下看把、、、

网友:
把网卡芯片吹下来看看,可能是网卡挡的。

网友(点评):
谢谢,拆网卡,果然 通过。

网友:
刷BIOS先 基本可以解决

网友:
应该还是主板内存供电啦信号啦那一块的事

网友:
楼主,还是刷个BIOS看吧,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网友:
我遇过用杂牌的内存就这样。。。先刷个BIOS。。。

网友:
关注,换个CPU试试,不行再刷BOIS

网友:
迅维网上有这个  662/1066+t-m 的bios,我的id不能下载,哪位给我发一个吧,dwa008@163.com

网友:
刷了了bios,故障依旧,但是我的品牌机的logo没啦,tcl 的,很好看的白色logo。刷过后版本反而低了,原先是2007年6月,现在变成2月了。看样子得刷回去。另外坛子上有1.2的版本,可惜我的权限不够,哪位帮我下载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
cpu换过3片,内存换过三条,一样的毛病,有个问题很奇怪,
诊断卡插 第一个槽pci的。主板自检通过,但不进,键盘无效,卡在上图中(见楼主描述),
如果插在第二个槽,就出d8代码,
如果我换另一个型号的诊断卡,有时候自检通过就能够进入winpe系统(没挂硬盘,用的usb光驱)我就是这样进去刷的bios,无语了,有时候也卡住,就像14楼画面一样,我觉得跟刷bios没关系。

网友:
学习了。先换U再刷吧

网友:
这个还真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罕见,期待大神

网友:
这个问题算不算卡LOGO呢 虽然不是卡LOGO  先换U内存 不行再刷BIOS 去外设 做北桥 像这样的板子也遇到过几片

网友:
貌似硬盘或硬盘接口

网友:
按照挡LOGO维修吧
去掉外设,声卡芯片,网卡芯片,检查内存供电。。加焊桥

网友(点评):
感谢,拆网卡 通过 !

网友A:
有没有插外设呢。有的话去掉 看看    不要诊断卡 试试怎样

网友:
挡LOGO维修

是不是要拆掉主板上的声卡芯片,网卡芯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插外设呢。有的话去掉 看看    不要诊断卡 试试怎样

不加诊断卡基本上就是卡在品牌机的logo上啦,
加了诊断卡,诊断卡插得位置不一样,故障还真不一样,呵呵,然后不同的诊断卡,出现不用的故障,晕

补充内容 (2012-11-24 00:57):
另外请教:主板cpu供电三个电感,cpu附近的,其中两个有些发烫, 附近电容目测都是好的,未鼓包,固态的,需要换吗?

网友:
感谢楼上 各位朋友 的指点,主板已经修好啦!

测各个部件电压正常 ,刷bios不行, 测usb口阻值  没有发现问题,后来按帖子 说的拆网卡,开机直接通过,谢谢  ,顺便把原装的  bios logo刷成联想了,明天上图,

网友:
v另外请教:主板cpu供电三个电感,cpu附近的,其中两个有些发烫, 附近电容目测都是好的,未鼓包,固态的,需要换吗?
换了个低功耗的cpu,发热明显好很多,电流大了点,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