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 w9006s花屏。

楼主(2012-11-07):
neso w9006s花屏。已经确定是屏的问题了,显示画面有点模糊,周边有点花纹、屏主芯片是nt7167fg-00014.我已经换了一个一样的上去试了一下,现象不变,升压电路电压都正常。我是第一次接触修屏,请大家出出主意。谢谢!

网友:
没修过和楼主共同等

hjq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触屏和普屏应该一样吧,只不过是两层屏幕吧,只是看别人修过,我也没有修过,等高手

网友:
上次修过一次模糊的,板上有个可调电阻,调下就好了

网友A:
传个故障图片看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传个故障图片看一下,,,

我没相机呀!手机像素不行啊!

网友:
无图无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