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I 216PQAKA12FG显卡能跟216PQAKA13FG 代用吗

楼主(2012-11-07):
在这里 问同仁一个问题 在网上订了个ATI 216PQAKA12FG 全新显卡芯片 结果烤爆了。现在手头没有同样的芯片请问 ATI 216PQAKA13FG 显卡芯片能待用吗。 有代换过的请指教一下啊 谢谢了。
芯片

网友:
应该可以的。不知道bios能不能支持。可以查一下相关的资料。

网友:
两种都是 X1300的显卡。

网友:
最好自己试试,把结果告诉大家

网友:
见意先查资料地看在说吧

网友:
楼主告诉你个事情,A卡最容易爆,最好是把无铅的珠子推掉,做有铅的,或者你做的时候,把晶片上面贴点锡箔纸防护,以免温度直接吹响芯片,一般的来讲,A卡最好是用有铅的做

网友:
没有试过。试下有了结果告诉我们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