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柏V3000不定时蓝屏 报错

楼主(2012-11-07):
康柏V3000 INTEL CPU  630独立显卡 蓝屏图片 如下
l

里面的内容如下:
Hardware Malfunction
Call your hardware vendor for support
NMIarity check /memory Parity Error
The system has halted
翻译过来的意思如下
硬件故障
打电话给你的硬件供应商支持
NMI:奇偶校验内存奇偶校验出错

内存换了N根,有时是可以正常进系统的正常使用,但不定时就蓝屏了,还有时就开机电流在1.06A左右就不动了,显卡做过了,内存也换了,折腾了好几次,还有时开机死活闪光标(左上方闪一横)不进系统,换硬盘从装系统又好了,有时不进系统时再次重装又好了,我是狂晕,求高师指点 本人 QQ 12151510842

网友:
可能主板上的那个器件不良了吧

网友:
拆开全身体检

网友:
6150桥就直接换了

网友:
V3000的是INTEL的。做下北桥试试。我碰到这样的问题好几次。从做北桥问题一般就能解决

网友:
有可能内存槽虚焊,加焊内存槽,不行再干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