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Q1400外接不开机,用电池可以开机

楼主(2012-11-07):
我这有台神舟天运Q1400,问题是用电池可以开机,且能正常使用,但用外接不能充电,也不能开机,待机在0.002,很明显待机不对,可能是隔离保护有问题,于是我查了下,我没发现问题,我看了下着图的上电时序,如图, 这上面的S0是在开机以后才有SW_PWR_ON#等下面的信号,而上面的+5VA,+3VA,+5V_BOOT是待机就有的吗?,如果是这样,那么Q80就不对了, Q80的S和G两脚都是19V,如果是开机触发才有这个的就正常了,L78L05也就是旁边的U1就是开启这个+5V_BOOT的。求大虾们看看,怎样才对的,而Q80的G级是VB是由下图Q82控制, Q82又是由TI8215E给高电平信号。BATOFF_I现在是0V。

网友:
BATOFF会不会断线了

网友:
Q84 跟Q82的导通条件。查下AC IN适配器检测信号。 还有适配器接口是不是坏了。

网友:
我的万利达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