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L19P21 怪病 屏型号LTM185AT

楼主(2012-11-07):
该电视机开机故障如图示,左边1/3图像正常,右边2/3不正常,有时灰屏,有时垂直竖线一条条。  只要触摸一下2、3号排线,液晶屏故障部位会有很多横线闪,然后显示马上恢复正常。 主板应该没问题。  不知道如何下手,逻辑板上面的AVDD、VON、VOFF等电压都正常,屏供电+5V也正常。求助各位了。
注:这个故障可不是大伙说的排线脱焊的原因,因为你就是压住也没用的,必需开机后,手指靠近感应一下即可,关机再开故障复现。感应后图像正常,故障不会出现,即使敲排线也很稳定,关机再开,就老故障出现。

网友(点评):
查下2 . 3 对地阻值

网友:
脱焊了啊  淘宝上买个焊接的头  补焊一下

网友:
很明显,是屏不行了,,,修不了的,,

网友:
明显是那123软排线的问题啦!!!仔线看一下!有没有松开之类的!!我就看过一朋友因为换灯管不注意就把那排线搞松动了!跟你一样问题!i 不过他的摸 不好了!哈

网友:
不过不清楚!那排线松了或是坏了!能不能换!!要怎么样换!

网友:
应该是瓶线的问题。换吧

网友:
我尝试过 根本没有办法焊接   既然用手按能行  那就弄东西垫上面用胶粘  弄好了 在跟客户说理由......嘿嘿

网友:
这个方法可能行不通,不是垫住就能搞好

网友:
根本不是屏线脱焊,我焊过也压过,你用手压住开机也不行,必需开机后,手指在那里感应一下就有效果,不碰也可以的。

网友A:
只能先用东西挤压或垫上,应该是该处屏线接触不好!没专业设备,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
感觉就是那个2/3故障区处于临界状态,稍微给点杂波就可以激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能先用东西挤压或垫上,应该是该处屏线接触不好!没专业设备,没什么好办法。

压住也没用,需用手指靠近感应。

网友:
要压屏!用压屏机压下就好了!

网友:
这个屏线有专门焊接的机器,压一下应该就好了

网友:
如果找不到做这个屏线焊接的只有换屏了

网友:
跟同志们说了多少遍了,不是虚焊故障,是用手靠近感应一下就好了,关机再开就不行。

网友:
排线问题不大,感应一下就行,是不是缺少什么信号

网友:
屏有问题了  没法维修了

网友:
  那就是2 3的问题。。加焊不了啊

网友:
很蹊跷,信号不良?

网友(点评):
是呀 从来没遇到只要的现象

网友:
用表笔测LVDS线电压的时候,随着表笔接触,偶尔也会恢复正常。

网友:
有焊屏的工具  加焊一遍就好  就是温度不好把握

网友(点评):
大哥 不是屏幕虚焊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