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换网卡 不开机

楼主(2012-11-07):
神舟A460-I3  换网卡导至不开机  电流跑1.3a
求 助

网友:
换上去的网卡脚位能对上么?

网友:
你看看换上去的网卡有没有问题。在看有没有接触不好的地方

网友:
你再把网卡拆下来 能不能开机!  换上去的网卡是否OK?

网友:
焊接有没有问题呢,不行拆下来看能不能开机。

网友:
拆下来  也开不了呀

网友:
说的不太清楚

网友:
神舟A460-I3  换网卡导至不开机  电流跑1.3a

拆下网卡了,再去开机电流跑1.3a    不显
有人遇到过没

网友:
应该是焊接的时候短路了吧。

网友:
虚悍,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