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G 电压待机是否为低电平 而工作时是否为高电平呢

楼主(2012-11-07):
PG 电压待机是否为低电平   而工作时是否为高电平呢

网友:
要看何处的PG电压?

网友:
量一下1、2、3、脚  看 3.3  5 12 v 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例如开机的PG信号电压呢

没听懂你的意思。台机,笔记本,还是ATX电源?电压没正常建立前,PG都应为低。

网友:
当主板需要启动系统时,把开机命令,即PS-ON信号由当前待命时的高电平变为低电平,通过端子的绿色线送回给PC电源,PC电源接到要开机的命令,启动电路并输出其它几组主路直流电压,并通过自检正常,把PG信号,由之前的低电平变为高电平,通过端子的灰色线送给外部的电脑等的主板,主板只有在接到PG信号后,才会正常启动系统的,否则,虽然PC电源输出电压是正常的,若PG信号没有输出或者输出不正常,主板是不会启动系统的。
当电脑等主板需要正常关机时,或者定时,程序化关机时,主板在做好关机前的准备工作后,才会把PS-ON信号由当前的低电平变为高电平送给PC电源相关电路,PC电源正常关闭主路输出,只保留+5VSB电压,PG信号也由当前的高电平变为低电平,称PF关机信号,PC电源和外部主板等又进入待命状态,等待下一次的开机。

网友:
PG是电源OK信号,低电平待机,高点评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