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电源有维修的必要吗

楼主(2012-11-07):
台式机电源坏了的话,有维修的必要吗,

网友(点评):
不修,换下来留着有空的时候修,修好卖给嫌新电源贵的人,修不好卖垃圾

网友:
好一点的电源还可以  山寨的就算了吧  不过一般都是小问题 空的时候练练手

网友:
小问题还是可以维修的。

网友:
额定300w以上的名牌电源可以修一下  而且是小问题的  成色好的  自用 做售后 都放心些

网友:
菜鸟撸过  好修又赚钱的话  就修咯。。。

网友:
长城,航嘉,先马(目前用的比较多),全汉(联想机器退下来的),金河田(买了不到一年,外壳居然锈迹斑斑),其他的都扔了,大部分都是电容问题。
正常使用,为什么电容鼓包漏液呢

网友:
温度高,电压波动都会导致电容鼓包漏液

网友:
我们这边一般都是每天开8个小时左右

网友:
品牌电源,成色比较好的,修一下,比杂牌电源好多了!太差的了电源就拆了好的易损件备用,然后丢LJ堆!

不要说台机电源没有维修的必要。比如:一台航嘉500W电源烧毁,客人出100元修,你修不?比修台机主板利润高得多!客人买这个电源得多少钱呢?报100元他立马就会修!

网友:
像长城,航嘉牌子货值得一修,杂牌的就算啦!

网友:
当然是值得修了,不仅练技术,还能赚

网友:
看来我又要增加电源维修的课程了。

网友:
杂牌换换电容还是可以的!

网友:
很罕见的电源或者很贵的电源可以去试着修一下

网友:
好一点的电源差不多

网友:
一般俺是不修,现在山寨低端货比较多,搞不好再烧其他东西,如果客户的坏了,都是直接给换新的,100元一个,海鑫的,进价60元,又快又有赚头。

网友:
贵的电源就修,杂牌的就换下电容吧。别的就八块卖了。

网友:
电源不复杂的。。注意安全。。可以修。。

网友:
偶就经常修台式机电源,其实多数是电容电阻的问题多,少数是推动管故障,修起来也容易。

网友:
全汉、金河田、航嘉、长城的修,其他的一般都是换。而且修的时候换电容、电阻、MOS管的就搞,一般不换芯片,犯不着,有空歇会儿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