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0I I3屏暗

楼主(2012-11-07):
IBM T410I I3屏暗, 09133-2 , QM57 ,独显,测出来是LED主供电没有上去,只有3。3V。这台机是屏碎了来换屏的,不是摔的,换的屏是141LCD改的,客户拿回去用了下就屏暗了,高手来看看,能直接飞20V过去吗

网友:
最好不要飞。把20V修出来就是呀。这个比较简单

网友:
飞20V没有试过。不如试试。好没有好都给我说下。谢谢

网友:
还是不要飞,慢慢修

网友:
没有图纸哦

网友:
可以参考T400图纸

网友:
有没有图纸啊? 我也需要个

网友:
我建议大家慢慢修,后来查出来是个保险坏了,换了个就OK了,大家特别要注意IBM的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