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PCG-7121T笔记本屏不亮 15寸的屏

楼主(2012-11-07):
今天接到同行一台sony的笔记本,故障时开机时能听到开机声音,但是屏不显示图像,连背光也没有。更糟糕的是外接也不显示。
手头有一台15寸的惠普笔记本,于是把两台笔记本的屏换了,结果是sony的屏正常,还有就是灯管也正常。现在已经排除了屏和灯管。
由于是初学笔记本,能力有限,现在没思路了,希望高手给点建议,接下来该如何操作。

网友:
先把屏线接到主板上面打下阻值.确定屏线没问题  sony外接不亮正常的 很多都要进系统快捷键切换

网友A:
那检查索尼笔记本主板屏接口的开启电压有无?

网友B:
测一下北桥与显卡的数据线阻值

网友:
确定屏线没有问题。切换过不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北桥与显卡的数据线阻值

好。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检查索尼笔记本主板屏接口的开启电压有无?

开启电压没有,我相下跑电路,确定是一个元器件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北桥与显卡的数据线阻值

最终客户拿走了, 遗憾的没有解决

网友:
没修好机器被拿走很正常,你这种可以加焊显卡,有示波器就好弄点,可以量LCD接口LCD_DATA和LCD_CLK波形,看有没有抓到屏

网友(2012-12-07):
我手上有台外接可以亮的机器,正在维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