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10-2本本

楼主(2012-11-07):
接了台联想S10-2小本通电开机看可调电源电流跑到0.35然后不动了 先刷了个BIOS 故障一样 于是加焊了下CPU 故障还是一样 重做CPU还是一样 然后南北桥全干一边 故障一样一样的  请老鸟们指点下 谢谢 板号是KIUNO LA-5071P

网友:
没有过内存啊,测试一下内存槽阻值。

网友:
直接换北桥。。。。

网友:
一步一步测一下,

网友:
还要怎么一步一步测呀

网友:
全都干遍了主板都费了换板吧

网友:
楼上的都不厚道啊,

楼主,你那0.35,,电压都起来了吗?,,,,是先量电压简单点还是先下桥简单点啊!

网友:
你拿下来CPU的时候没上电看下?

网友:
0.35的电流可能还有电压不正常吧,电压、时钟、复位都有没

网友:
这些都有呀

网友:
有的要换此桥啊才可以好的

网友:
换CPU吗还是换南北桥了

网友:
关键是全部干完了  他还是像原来那样跑电流呀 证明问题没有扩大嘛 还是有修的机会呀

网友:
35的电流可能还有电压不正常吧,电压、时钟、复位都有没

网友:
一样的故障待解救啊

网友:
同样的机器,同样的0.35,
直接更换南桥OK

换了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