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X193W寸系列黑屏解决办法及元件代换

楼主(2012-11-07):
宏基X193W寸系列黑屏解决办法及元件代换 该解决办法只适用于一下描述相同的故障
宏基这种板 有规律黑屏 接VGA黑屏 不定时黑屏 黑屏的瞬间 主电压12V 5V 驱动板3.3V 1.8V 都正常 唯独开关ON 为低电平 很明显是驱动板的故障

我们可以看到圈中的两个三极管和附近的走线已经变色的 已经修过多例 就是这个三极管性能不良造成的 可是用什么型号代换是个难题 我的解决办法是 该管是PNP型 所以用最易购买的A1015代换 废话不多说 直接上图

A1015的功率远大于原来的贴片管 换后一般不易返修 语言组织能力不强 只是给大家些提示 高手勿喷

网友:
以前回复的时候 三极管的位号说错了 正好今天又碰到一台 所以拍下图片 供大家参考

网友:
这是V193W的图,X193W的板不是这样的。

网友:
学习了一个很好的经验

网友:
今天正好遇到一台跟楼主遇到的问题一样   牌子不同      ,。。。。

网友A:
楼主 那个站着的也是三极管?  还是二极管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那个站着的也是三极管?  还是二极管呢?

三极管A1015 在旧板拆的

网友:
修好才是王道,之前都是直接换板~!

网友:
很好的经验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那个站着的也是三极管?  还是二极管呢?

哦  以前学过显示器  但都忘记了  没实践过!

网友:
学以致用啊

网友:
是个不错的方法,我以前也不知道小的也可以换大的,你今天作了个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