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XP系统后,出现文件名字变绿如何解决?

楼主(2012-11-07):
重装XP系统后,出现文件名字变绿如何解决?图片文件,WORD文件,TXT文件等都打不开现象;如何恢复过来?是不是因为系统版本不同造成的?重装系统前如何保护此类文件?请高手指导,谢谢!
重装系统
文件

网友:
有没有装相关的软件啊,装了相关的软件还是不行的话,可能是你的文件损坏了。

网友A:
打不开??
有什么错误的提示啊??
先检查一下看看有没有安装软件,而且要注意软件的版本哦!

网友:
可能你以前分区用ntfs格式,文件夹(如我的文档)加密了,重装系统后就文件名就变成绿色的了,我以前同事就这样

网友:
4楼是你说的那样,最好怎么样恢复了?

网友:
进PE把这些文件搞出来.再装系统..看能不能打开.

网友:
ntfs分区选过加密

网友:
EFS加密了 这个能不能恢复要靠运气了

网友:
文件名字是绿的是,说明文件被系统加密了。文件名字是蓝色的,说明当前文件被系统压缩了。对于加密,如果你提前做过备份的话,可以恢复。如果没有,就麻烦了。

网友:
如果你的加密匙在C盘你又重装了系统可能就没办法拿出来了。 恢复数据也没用。

网友:
据我所知,目前没什么好方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微软的NTFS加密技术,你原来的系统的对文件夹加过密,必须你原来系统原来的账户进去才能打开,重装系统后相同名字的账户也是打不开的。而且目前好像还没有比较完美的办法解决。

网友:
装系统前先备份、这是常识。

网友:
还有这事啊,没遇到过

网友:
看到过顾客的电脑,有的文件是绿字,现在才明白,又学习了一招。
我都是直接给顾客从装哦。

网友:
系统文件设置成加密了。只能原来的账号才能访问。没什么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嗯,一般不加密不会这样

网友:
文件加了密重装系统后找不到原来的用户组和用户的问题所以最好在先从装系统前把解密文件拷出来在从装系统就不会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