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LA-4201P二修机内外屏 黑屏修复

楼主(2012-11-07):
LA-4201P同行拿过来的说内外屏都黑屏 ,已经做过显卡显存。原始问题就是开机掉电,加焊IO后就黑屏了,同行刷过BIOS。拿过来测试果真黑屏。既然外接也是黑屏那应该是显卡部分的问题了 查屏接口阻值正常,VGA数据线阻值正常,显卡和北桥之间线路正常。显卡各供电正常。没有示波器,量了下显卡时钟有电压。陷入迷茫。。。。。。。。。。。。。。。,回到最原始就是开机掉电。加焊了IO就好了 ,一台机应该不会有那么多问题。应该就是IO和BIOS之间了。同行说已经刷过BIOS了。所以先补考虑BIOS。直接换IO。还是一样。再次迷茫。。。。。心想会不会是BIOS上家没刷好?? 立马买了2瓶水区同行那里借了一个编程器。。在基地下了一个BIOS,刷BIOS 。檫除芯片的时候提示错误。这下明白了,应该是BIOS加密了,解密刷BIOS OK。应该就是同行忽略了解密BIOS数据。所以导致刷了BIOS也不好。。。。。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了

网友:
没遇到过  刷BIOS解密的

网友:
呵呵,这种事情经常发生,一个一个排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