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的电脑,有两个问题,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2-11-07):
  1.光驱放入光碟,很响,声音很大,而且同机箱一块发出一种发抖的声音,是何原因?
2.每天第一次开机总会在数秒内死机,重新启动一次,一天就OK了,是什么原因,系统也重新装过了,但还是老样子,求高手解答,故障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故障,以及处理方法?
  小弟   在这里先行  谢谢 各位大师了

补充内容 (2012-11-8 23:38):
配置   CPU 速龙ⅡX4 640  主板华硕 标准版 显卡 七彩虹 GTX-550Ti 硬盘 希捷 500G  光驱 三星的DVD 内存 金士顿 4G  也就这么多了

网友:
把机器的配置说一下,组装的还是品牌机,使用环境如何

网友:
第一个正常,现在的光驱就这德行,太便宜了。
第二个不清楚,原因很多,你重装的系统是用原来的ghost镜像吗?还是另外找了个新的ghost系统

网友:
看来这个新配置的电脑质量不怎么样,机箱共振, 光驱读声音大
重启看看是不是电源问题?换个好点的机箱电源.

网友:
换主板呗  和还看什么啊

网友:
atx电源功率不足或者电压不稳,,,

网友:
你用的啥光驱啊,我现在都买外置光驱,中间有固定的那种,几乎没雨什么声音,一般不安装在机器上,用的时候就接上,用完就拔下来

网友:
光驱和电源一起换掉

网友:
第一个问题,机箱太轻了,平衡型不好,连个简单的光盘共振都解决不好。
第二个问题,元器件损耗,主要是供电电路的滤波电容不良,不影响使用就随他了,坏了换块板子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光驱是水货了,别的看不机子不好说。

网友:
光驱是什么牌子的呢?? 你也看看多钱的配置  这样我没办法回答

网友(点评):
已经删掉了,下次再发现可以举报!

网友:
光驱有响声不奇怪,如今的光驱都这样。重启这个得具体看看才能分析。

网友:
换根新内存条 能解决第一次开机死的问题

网友:
光驱发生共振了,可适当松紧固定螺丝或加垫处理。硬件可能不兼容造成的,遇到一次换了内存好的。

网友:
1.机箱太轻了,平衡型不好,连个简单的光盘共振都解决不好。
2.元器件损耗,主要是供电电路的滤波电容不良,不影响使用就随他了,坏了换块板子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A:
主要是供电电路的滤波电容不良,不影响使用就随他了,坏了换块板子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换个电源吧,,现在的电源都不怎么地了,,

网友:
机箱共振, 光盘质量差声音大
第一次重启,一般是内存

网友:
配置  已经标好   要是有什么见解   欢迎来此  讨论

网友B:
我觉得   你说的是很有   一点道理   但是   开机和电容有什么关系   而且第二次就正常   让我比较纠结的   机箱   花了二百多呀  求详解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   你说的是很有   一点道理   但是   开机和电容有什么关系   而且第二次就正常   让我比较纠结的 ...

谢谢    那就星期天拆开看看   内存  是接触不好   还是?  电源  硬盘都没关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供电电路的滤波电容不良,不影响使用就随他了,坏了换块板子就解决问题了。

求解释?你是说光驱响和电源有关系还是启动和电源有关系?

网友:
换机箱电源可解决上面两个问题......价格不等于质量!

网友:
换光驱,电源。
光驱质量差,电源功率小。

网友:
买个好点的电源,稳定。。现在的机箱有的就是薄薄的一层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