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收到的一块板,是上家没有修好的,你有好维修方法吗?

楼主(2012-11-07):
刚刚收到的一块板,是上家没有修好的,你有好维修方法吗?

网友:
没有!还是等高手吧!!

网友:
真是什么上边的板呀?

网友:
这是哪里用的呀

网友:
像电话交换机。。

网友:
看见都头晕啦,这么多板插在上面。。。。。增加维修难度啦

网友:
还没有看到过这种板子,不知道是哪里用的

网友:
这个是什么板子  楼主也不表明。。。。。  没见过呀

网友:
咦1!楼主啊!这个是啥板子啊!还真是没有见过呢!

网友:
这是什么板子啊,干嘛用的

网友:
别人修过的东西,自己不是特别懂的话不要随便接。别人动过的东西很难修。

网友:
楼主你那板子时那上边用的呀,从来没见过...

网友:
工控板吗?没见过呦!

网友:
如是工控板牵扯单片机的问题你搞不定的

网友(点评):
不一定,我前二天还修好一个单片机坏的板子

网友:
什么板子啊 ,不常见啊

网友:
不告诉是哪的板子 怎么修呀!还有以后说明白点!谢谢

网友:
刚开始下一跳,以为系统奖励了5011点下载分.再一细看原来楼主叫“火箭客501”

网友(点评):
哦,原来如此,你不说我还不知道,哈哈

网友:
好脏的控制板哦  也许洗干净就好了。有脏污+湿度会漏电,就不必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单片机不好修,有时候单片机程序出现问题后,也是一个头疼的问题,有图纸还好说

网友:
先看板是做什么用的,根据原理修修,要有电路功底才行

网友:
芯片电路图邀请您访问中国主板维修基地_迅维网
http://www.chinafix.com.cn/?from ... C%B5%E7%C2%B7%CD%BC

hjq
zhesilaochan

宇光 -8 严禁灌水

网友:
楼主应该告诉我们这是哪上面用的设备?现在什么故障?您都做了哪些检测?目测上家都动了什么地方?

网友:
有图纸就好办点,一天不行就两天,终有一天能修好的

网友:
像马达控制器呢,是不是控制电机的呀?

网友:
不是电脑周边不要接呀

网友(2012-12-23):
此板貌似液压流量控制板

网友:
查了一下,
NACHI油泵放大器,EPZ-P04-2-D2-6373C
放大器广泛使用于住友SUMITOMO和东芝TOSHIBA注塑机。
有EPZ-P04-2-D2-6371C
   EPZ-P04-2-D2-6371C

网友:
价格也给搜到了,呵呵
不是产品价格,而是维修价格。我看了也是吓一跳!
470美金,现在折多少人民币啊?
值得修啊!

“NACHI EBA-PDI-N-D2-6405C $149.50
NACHI EDA-PD1-NWZ-D-D2-11 $395.00
NACHI EP2-P04-2-D2 $474.50
NACHI EPZ-P03-63FR2A-D2-6357A $890.00
NACHI EPZ-P04-2-D2-6373 $474.50
NACHI EPZ-P04-80FRA-D2-6357A $765.00

来源地址:http://www.rswtechnologies.com/pricingn.htm
大概是美国俄亥俄州的报价,呵呵!

网友:
这个真没看懂。。。原来是权限不够呀、

网友:
维修价格很诱人!但那难度也值这个价啊

网友:
楼主应该说明是什么板子,不过总比没有提供图片的好

网友(2013-01-25):
hehe ...不会   等高手回答吧

网友:
双层线路板,比较好跑线路,画出线路图,查出不明白的集成块引脚功能,相同型号的集成块对比测量对地,供电·复位·时钟是否正常.............

网友:
什么毛病都不知道怎么修啊

网友:
楼主能不能把图片发上来,我们也好看看??